Altium Designer17原理图的Net Label中的字体怎么没有Times New Roman

楼主(2022-02-09):
之前是在Symbol和Verdana之间是有Times New Roman,但是后来在一次画原理图添加标题之后就没有了Times New Roman这个字体的选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17的最后一个版本

网友:
现在使用的是先前已设置好的。这个可根据需要随意改动的,与版本没关系只是在操作习惯上可能会略有些不同

网友:
试试在控制面板里字体安装Times New Ro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