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VDC高压0.3mA电流会把mos管的DS击穿吗?

楼主(2022-02-09):
3000VDC高压0.3mA电流会把mos管的DS击穿吗?

网友:
MOS的DS有耐压值的,超过耐压值都会被击穿,MOS一般没有这么高耐压的,高耐压的直接用IGBT了。

网友:
这个问题要看MOS管的具体型号,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击穿的

网友:
100%击穿,还没有见过耐压3000V的MOS管。

网友:
这要看管子的耐压了,目前还没看到耐压3000V的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