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焊盘设计里,一般为什么阻焊盘比正常焊盘大一点?

楼主(2022-02-09):
做焊盘时候所有老师都说soldermask要做的比焊盘大0.1-0.2mm,如果遇到靠得很近的焊盘,所有soldermask就会连成一片,导致管脚间没有阻焊,这样贴片时容易短路吗?
另外用LP_Wizard生成的封装默认设置里,阻焊曾都和焊盘是一样大的,求科普。

网友:
阻焊比线路盘大是因为考虑可制造性,因为文件最终要转换为gerber文件用于制板,所以要考虑可制造性,由于误差原因,阻焊对位会有2mil左右误差,如果和线路焊盘一样,那么阻焊油墨会偏到焊盘上,影响焊接。

网友:
可制造性。先做线路图形,做好后做阻焊。

网友:
我们也要求soldermask比焊盘大,没有出现过连成一片的问题,包括BGA

网友:
因为线路是先制作的,阻焊是后制作,阻焊不可能百分百对正线路焊盘,所以阻焊开窗就必需较线路焊盘大一些,至于大多少,一般与制作工艺和PCB厂的生产能力有关。

网友:
好像是比较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