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初学者怎么选择电子元器件?

楼主(2022-02-09):
比如知道一个参数,如何根据参数来查询三极管的具体型号,而选用这个三极管

网友:
对初学者来说,如果有电脑的话,根本不需要采购,只要用软件模拟就可以了。还有,像集成电路类的器件可以一个一个的买,而电阻或电容类的是不单卖的,要成批买,不划算,也用不到那么多,如果必须用的话,我建议你还是收集一些废旧的电子产品,自己拆零部件用,很便宜,也很划算……

网友:
最好有晶体管的手册啊,有电子版的就最好了,一般都是按耐压值分类的,对应的寻找就可以了,或者上网找各个厂家的官方网站,查看产品目录也可以啊

网友:
先按照典型电路选择电子元器件,了解这些电子元器件的性能指标,逐步熟悉并掌握这些电子元器件的使用特点。

网友:
选择电子元器件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经验非常重要。

网友:
1) 电子元器件的技术条件、技术性能、质量等级等均应满足电子设备的要求。
2) 优先选用经实践证明质量稳定、可靠性高、有发展前途的标准元器件,不允许选用淘汰品种和禁用的元器件。
3) 最大限度地压缩元器件的品种、型号、规格和生产厂家,并进行认定,尽量作到定点供应。
4) 未经设计定型的元器件不能在可靠性要求高的电子设备研制产品中正式使用。
5) 优先选用有良好的技术服务、供货及时、价格合理的生产厂家的元器件,产品中关键的元器件要对元器件生产方进行质量认定。
6) 收集相似设备元器件现场使用的失效率数据,优先选用高可靠元器件,淘汰失效率高的元器件,尽量提高装机元器件的复用率。
7) 尽量选用通用件和成熟的元器件。
8) 在性能价格比相等时,应优先选用国产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