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48一定要拉高吗?

楼主(2022-02-09):
74LS148一定要拉高吗?

网友:
    看你设计的什么信号

网友A:
    具体要看I/O口导通关闭时的状态,如果I/O口是推挽结构的不需要上下拉就可以实现高低电平,如果是OC门的话一般就是导通接地不导通是高阻态,所有需要上拉才有高电平

网友:
    你得看8个输入,默认是什么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看I/O口导通关闭时的状态,如果I/O口是推挽结构的不需要上下拉就可以实现高低电平,如果是OC门的话一 ...

    谢谢

网友:
    74LS148,标准TTL逻辑,输入无须上拉,开路则默认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