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理解PDN 阻抗波形 (Z-Parameters)

楼主(2022-02-09):
          HyperLynx PI为用户提供了 去藕分析向导Decoupling Wizard, 通过它生成绝大多数PI仿真波形。下面将为你介绍如何依据你的仿真需求,对Decoupling Wizard进行设置。
    一旦选择的需要仿真的电源网络 (Power & Gnd) ,你还需要关注下面的设置。

    Choose a Type of Analysis选择分析类型:
    1.        Lumped Analysis 集总参数分析
    a.        集总参数分析速度快
    b.        与电容摆放位置无关
    c.        不考虑电源地平面的分布电感
    2.        Distributed Analysis 分布参数分析
    a.        完整详细的仿真分析
    b.        包含电容摆放位置建模
    c.        考虑电源地平面的分布电感
    Choose Easy / Custom Settings 选择简单/定制设置
    在仿真分析一个设计时,通过在Choose Easy/Custom 页面选择 Custom 进入定制设置页面。
    设置 Custom Analysis 选项
    在这个页面中有多个设置,为不同的仿真需求提供不同的信息。弄明白对于不同需求,打开何种设置很重要。
    供电网络组成元素
    这张图显示了PDN网络各个组成部分与频域阻抗的关系。
            PDN的设计目标是使用去耦电容使得PDN阻抗(白线)在PCB板第一个SRF(自谐振频率)以下低于目标阻抗(绿线)。
    理解PDN的第一个 SRF
            第一 SRF 是上图大“V”字型阻抗曲线的第一个主要极点
            电容在第一 SRF频率之上起不到去耦作用
            如何仿真:

    a.        仿真类型: Distributed

    b.        不需要电容 (或者关闭所有电容)

    c.        定制化

    d.        定制化设置

            i.        全部关闭

            ii.        或者只选择去掉串联电感

    电容安装方式影响

    电容安装方式对PDN的影响随着电容放置的位置 (Top层 或 Bottom层)而变化. 建模将涵盖过孔结构以及电容过孔与IC管脚过孔之间的连接。
            如何仿真:
    a.        类型: Distributed 或者lumpedb.        定制化c.        定制化设置        i.        包含电容安装电感
    VRM 对于裸板PDN阻抗的影响
    在设计PDN系统时必须考虑VRM (Voltage Regulator Module) 的影响。VRM在低频段提供较低的阻抗,有助于优化低频去耦电容的应用策略。
    去耦电容应用策略
    这个阶段的目标是选择VRM L到PCB SRF之间的起作用的去藕电容。另外一个重要的频率是溢出频率,PDN阻抗曲线穿越目标阻抗 Zo 的频率点。
    为了使目标阻抗能够小于目标阻抗,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下列参数实现:
    1.        电容值2.        电容位置3.        电容数量4.        电容安装方式
    通过滤波电容改变PDN阻抗曲线

    从放置少部分电容开始 (10 个左右),优化策略如下:
    1.        从抑制谐振频率点的高阻抗开始
    2.        先添加高频电容
    3.        先使用 Lumped 分析
    4.        使得PDN阻抗低于目标阻抗
    5.        优化电容摆放
    a.        先集中精力优化一部分电容b.        将高频电容相较低频电容更靠近IC管脚c.        确保至少有两个IC管脚相邻
    6.        运行 Distributed 分析
    7.        仔细调整部分参数,而不是整个系统
    a.        调整IC管脚附近的去藕电容至可以真实实现的距离b.        只需要调整部分电路,然后添加类似的模式c.        没有必要按照 1:1 的比例添加IC 管脚,只需要研究所有关键位置就可以了
    8.        研究添加的电容对阻抗曲线的影响
    9.        通过HL PI 向导可以方便地优化电容类型和数量

网友:
    我用allegro仿过PDN

网友:
    适合新手看

网友A:
    学习一下,我们做通信模块,发板前PDN仿真必须过,每次让别人代仿真来回浪费很多时间,自己会的话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我们做通信模块,发板前PDN仿真必须过,每次让别人代仿真来回浪费很多时间,自己会的话可以节省 ...

    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能帮到大家很开心

网友:
    更详细点就好了,谢谢

网友(2022-07-07):
    要详细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