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22-02-09):
上图是一个最基本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电路中有一个三极管作为放大器件,因此是单管放大电路。由上图可见,输入回路与输出回路的公共端是三极管的发射极,所以这个电路称为单管发射极放大电路。

下面,我们简要分析这个电路中几个元器件的作用。

第一,电阻Rb
    Rb是三极管VT的基极偏置电阻,为VT提供合适的静态工作电流,以便三极管VT工作在放大状态下。

第二,电阻Rc
    Rc是三极管VT的集电极负载电阻,它的作用是为VT的集电极提供直流工作电压,把VT的集电极电流的变化转换为集电极电压的变化,然后传送到放大电路的输出端。

    假如没有集电极负载电阻Rc,而把三极管VT的集电极与Vcc直接相连,那么,VT的集电极电压始终等于Vcc,三极管将失去放大作用。在接入集电极负载电阻Rc后,当集电极电流流过Rc时,在Rc上有电压降,假设这一个电压降为Ur,那么Ur=Ic×Rc。当集电极电流变化时,Ur也在变化,结果使三极管VT集电极电压也发生变化。可见,通过集电极负载电阻Rc,可将三极管VT集电极电流的变化转换成三极管VT集电极电压的变化。

第三,电容C1和C2
    C1为输入耦合电容,C2为输出耦合电容,主要起耦合信号的作用,可以让交流信号通过,但不让直流信号通过。接入C1后,VT的基极直流电压大小不受输入端直流电压影响,同时VT的基极直流电压也不影响输入端的直流电压。C2的作用于C1的作用类似。

第四,电容C3
    C3为电源滤波电容,对直流电压Vcc进行滤波。C3是一个有极性电解电容器,负极接地。

第五,直流工作电压Vcc
    Vcc用来为这一级放大电路提供直流工作电压。

第六,三极管VT

    VT是一直NPN型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接成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对输入型号具有放大作用。

网友:
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回路

网友:
    讲得挺好的,顶你。

网友:
    电路的基础知识

网友(2022-07-08):
    Re附近加一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那位大佬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