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写逻辑程序是不是一定要用到下载器?

楼主(2022-02-09):
ARM写逻辑程序是不是一定要用到下载器?

网友:
并不一定的,简单的,写好后用串口下载下去进行调试。
复杂的最好是用仿真器

网友:
是的

网友说的

基本上,不同家族的芯片,其仿真器或调试器以及烧写器,都是不同的,一般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