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中需要考虑哪些性能指标?

楼主(2022-02-09):
    FPGA设计中需要考虑哪些性能指标?

网友:
    就是一个可以编写电路的一个东西,一般的比如单片机什么的它里面的电路都已经固化了,只需要把程序输入就行,而FPGA则是通过编程语言把你想要的电路给编出来,它的功能比较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