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数字电路芯片?

楼主(2022-02-09):
AB两个输入,交流幅值60V ,分别切换四路双向输出。
不用继电器,有没有芯片,可以实现。

网友:
仅仅靠数字电路是无法承受那么高的输入电压的,以前的程控电话交换机也是要用到继电器切换振铃信号

网友:
有:用8个VMOS管,加一此辅助电路。
没有见过现成的。
现成的,看过H半桥。但不适用于楼主的想法。

网友:
這顆芯片如何?

网友:
应该是有的,可以网上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