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作用及原理介绍

楼主(2022-02-09):
    MOS的英文全称叫MOSFET(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即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型场效应管,属于场效应晶体管中的绝缘栅型。因此,MOS管有时被称为场效应管。在一般电子电路中,MOS管通常被用于放大电路或开关电路。MOS管工作原理

    MOS管为压控元件,你只要加到它的压控元件所需电压就能使它导通,它的导通就像三极管在饱和状态一样,导通结的压降最小.这就是常说的精典是开关作用.去掉这个控制电压经就截止。

    MOS管的实际应用
应用MOS管前,理解MOS管每个参数的具体意义后,再额外注意一下管子本身的体二极管,本身Vf=1.6V,导通后管子本身阻抗一般是mΩ级;管子厂工作于以下三种状态:导通,截止和可变电阻区(又有线性放大区的说法)。

1、作电平转换用

    电路设计时,不同的子系统之间无可避免的需要数字信号传递,不同的系统之间或者设备之间,数字接口电平经常不一致,故需要用到电平转换电路,有专门集成的IC实行电平转换,从省成本的角度来看也可以用MOS管或者三极管搭建,如下为MOS管搭建:

    需要注意电平的高低,外接电路电平是否确定,是否双向通信和通信速率等均影响具体电路的细节考虑,上述只是模型。

2、作开关管用

作为电子开关控制电源的通断,一般正极用PMOS管,负极用NMOS管控制;

    3、 缓启动用

在有大电容负载时,比如电解电容和大功率设备电源(电机、马达等)需要对电源作缓启动设计,否则会有很大的浪涌电流,电源电压跌落导致系统复位,反复重启等严重缺陷。

4、防反接用

    在电源接口设计时,有很多场合需要考虑反接的问题,没有相应的电路设计的话很容易将电路烧坏,造成损失;

    PMOS管常用在正极,NMOS管常用在负极;上面电路只是一个模型,具体电路还需要增加相应的阻容器件调理。

    5、作逻辑转换用

    信号除了电平高低的转换,很多时候需要电平逻辑高低转换,MOS管和三极管都可以实现,下面是MOS管的方式;

网友:
    MOS管就是场效应管在放大电路呵呵开关电路中会经常用到

网友:
    MOS管有三种状态,导通,截止,和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