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如何改善上升沿的时间?越小越好

楼主(2022-02-09):
现在在做一个东西,需要一个窄脉冲,我用32产生的一个脉冲,但是有个缺点就是产生的脉冲上升沿只能达到10ns,这个还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所以请教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它,最好能到1ns,自己也试过很多方法,弄了个整形电路,效果也不是很理想,加速电容什么的效果也没有太大的改善,所以很恼火,真心求教,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可以讨论一下,谢谢了!

网友:
加强IO驱动能力,减小线路寄生电容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个高速比较器去比吧,TLV3501大概能4.5ns吧,再快不了解了。32的AHB才多快啊,本身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吧,如果说你的32最高时钟100M,最快一个时钟改变电平,这个上升沿算下来也就10ns。这个不可能超过他的最高时钟速度吧。

网友A:
走线加粗,引脚模式是哪个呀

网友:
用ECL逻辑差动方式,1nS以下妥妥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线加粗,引脚模式是哪个呀

走线加粗会增加寄生电容,上升沿更拉了。

网友:
    自己在芯片外部增加上拉可以加快上升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