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如何设置个别走线阻焊层开窗

楼主(2022-02-09):
在大电流布线时,怎么在阻焊层开窗?

网友:
在大电流布线时,在阻焊层开窗必须保证有足够的导线面积值,可以单边走弧线,避免较敏感信号输入线。

网友:
阻焊层铜箔开窗在电源电路常用。作用一是为了散热,还有是为了给开窗的铜箔加锡增加过电流量,以防烧铜线。
先设置层:先换到这个大电流走线的阻焊层,比如:Solder Mask Top 或者 Solder Mask Bottom
再画铜箔:阻焊层下,在需要的线路上画铜箔,意思就是喷绿油时,该铜箔需要露铜不能有绿油。
设置参数:设置网络、层、线宽

网友:
    在solder mask层画copper,copper部分就是没有绿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