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锣板和做模型哪个工艺能使线路板毛刺少点儿?

楼主(2022-02-09):
PCB生产锣板和做模型哪个工艺能使线路板毛刺少点儿?

网友:
锣板费用比较便宜

网友:
高精度的板子最好还是做模具比较好!

网友:
锣出来的板外形虽然很光滑漂亮,像圆形板,畸形板,特别小的板子就会导致生产线问题,比如定位孔没打好,锣板下面的板子会锣歪,而且生产周期也会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