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挠板指的是什么,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2-02-09):
刚挠板指的是什么,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刚挠板,指的是具有相对较硬的刚性板,和较薄可弯曲的挠性板的压接PCB。绝大多数PCB制造使用的是刚性板。

网友:
刚挠板指的是将挠性板,压合在刚性板的一侧,或者被2部分刚性板压在中间。其中的挠性板会延展出来,起到曲面功能,排线连接,超薄制板等功能。

网友:
刚挠板的制造价格相对较高,并且工序更复杂,制造周期是正常PCB周期的5倍以上。

网友:
较多应用于军事和医疗行业。

网友:
    刚挠板的制造价格相对较高,并且工序更复杂,制造周期是正常PCB周期的5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