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元器件怎么选型,如75KW的电机怎么选接触器等?

楼主(2022-02-09):
低压元器件怎么选型,如75KW的电机怎么选接触器等?

网友:
75kw配电柜=150a规格配电柜,采用动力箱型(特点:简单)

网友:
交流接触器的大小按电机的额定电流的1.3-2倍来确定。
380V的电动机的估算方法就是,电动机的额定功率乘以2。(假如是380V的电动机,功率是3KW,那它的电流就是6A)。
220V的电动机的估算方法就是,电动机的额定功率乘以4.5。
要是星三角启动的话,短接星型的接触器可以选小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