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求教CST中本征模求解,怎么选取一个周期进行仿真?

楼主(2022-02-09):
    求教CST中本征模求解时,周期结构的模型,怎么选取一个周期进行仿真?

网友A:
    右键选取你不需要要仿真的模型,选择局部刨分,点开去掉自动剖分和仿真中最后两项即可,也就是所谓的模型抑制,选择不需要的参与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选取你不需要要仿真的模型,选择局部刨分,点开去掉自动剖分和仿真中最后两项即可,也就是所谓的模型抑 ...

    学到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