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作流有什么用处?哪个工作流系统比较好?

楼主(2022-02-10):
    请问工作流有什么用处?哪个工作流系统比较好?

网友:
    工作流可以迅速提高办公效率,避免时间的浪费,缩减行政成本,有效提升决策速度和效率,工作流根据需要可以选择系统

网友:
    工作流系统因人而异,不同的企业有着独有的工作流程,所以选择的工作流要可以修改或重新制定,推荐力软快速开发平台的工作流系统,有着表单、流程、单位管理等多种功能,可以精确到每个人、每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