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CST中,关于GPS天线的仿真,以及设置,还有怎么看轴比???

楼主(2022-02-10):
想设计一个微带GPS天线,设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例如:边界条件,背景材料什么的,另外在CST中怎么能看到轴比啊?希望明白的朋友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
    你想做microstrip antenna的时候在一开始选择"planar antenna"那个选项就帮你把初始的边界条件都设定好了 想看AR的话记得选择 field monitors 里面的FAR field 并选取你所需要的频率 带齐跑完以後再Farfield result 资料夹下面就会有AR还有pattern等等资讯可以供你参考

网友:
    你用antenna的模板就可以了,里面都帮你设置好了单位、边界条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