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芯电源线接插头的方法是怎样的?

楼主(2022-02-10):
    三芯电源线接插头的方法是怎样的?

网友:
    三芯电源线的颜色火线、零线、地线的颜色按我国现行标准,从线色上分,一般应该是火线-红色,零线-蓝色或绿色(也有的是黑色),地线是黄绿相间。如果是三孔插座,左边是零线,中间(上面)是地线,右边是火线。三芯电源线接插头的方法1、三芯电源线一般是棕色、蓝色和黄绿色,其中棕色是火线,蓝色是零线,黄绿的是接地保护线。2、与电源线对应,三芯电源插头上标有E,L,N.一般是左火线L,右零线N,上接地保护线E。只要同电源线对应的颜色接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