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时序仿真和功能仿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2-10):
    FPGA 时序仿真和功能仿真有什么区别?

网友:
    前仿真是功能仿真,不带时延的仿真。
后仿真是带时延的仿真。

网友:
    一般做FPGA设计,只要进行前仿真即可,后仿真要做的事情,由写给FPGA的时序约束文件来保证。
后仿真一般芯片设计的时候用的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