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放置了焊盘,因缩小视图,焊盘找不到了,如何找到

楼主(2022-02-10):
altium,放置了焊盘,因缩小视图,焊盘找不到了,如何找到

网友:
    利用查找功能,选择焊盘类,如果知道尺寸就能更精确查找。然后看下位置就找到了

网友:
    缩小视图,全选元器件,所有的元器件都加深颜色,如果单独在一边的很容易看到

网友(2022-07-23):
    快捷键VF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