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画完了一定要生成网络表么?

楼主(2022-02-10):
现在刚开始学protel99,慢慢画好了原理图,能不能不生成网络表呢,这网络表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现在刚学就不要学99了,至少上个AD6.9以上版本,基本操作都一样。

网友:
    简单地不需要生成网络表,复杂一些或者层次原理图最好生成网络表,这样导入PCB的时候不易出错。

网友:
    不用,以直接选择更新到PCB

网友:
    网络表是原理图与PCB的桥梁就是说你要做PCB的就要生成网络表。

网友:
    有那种不生成网络表直接画的,元减少没问题,元件多,没飞线的辅助,容易连错或者漏掉

网友:
    如果你用AD画版的话
    以直接选择更新到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