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在加工成产品后,由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过段时间出现线路开路或短路的现象

楼主(2022-02-10):
PCB板在加工成产品后,由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过段时间出现线路开路或短路的现象,请问这种现象如何在前期进行控制,即在PCB板来料时做哪些方面的性能测试可以控制住这些现象,是否可以进行高温/高湿检测?

网友:
我已接触PCB有较多年的时间,如你所述这个问题是相当微的机率,即使会出现问题,也并非你所述的情形,如果要前期控制,只有进行来料检测,并做出相应成品进行系列的常规测试,如高低温,老化.但一般厂家不会这样做.PCB出货前是有栓测的,而主要测不了的问题就是PCB制程工艺造出的难上锡或氧化.当然,本身选板材,线路设计会有机会涉及到你所提的问题.

网友:
主要看是哪里短路,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可能是制造工艺的问题或线路设计的问题,可以尝试改BOM。

网友:
在电路板加工OK后你可以进行板子的测试、有飞针测试和开测试架测试、这样就可以知道你板子做出来是不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