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仪器--典型故障电源故障造成的不开机

楼主(2022-02-10):
与示波器类似,射频仪器内部有独立的电源模块为主板和各功能模块供电,故需着重关注用电安全。
使用中需注意的问题:
1、使用仪器原装电源线;
2、确认仪器AC输入是否有110V/220V切换开关。若有,确认开关打在220V档位;
3、确认电网稳定。当电网中有大功率电器接入时,先关闭仪器,拔下电源线,待电网稳定后再使用;
4、开机时:先插上AC电源线,再按开机键开机;
关机时:先按关机键关机,再拔掉AC电源线;
5、注意仪器使用环境,定期清理灰尘。

网友:
射频仪器前端信号处理模块对静电以及过大信号十分敏感,若使用不当,极易损坏

网友:
严禁用手或身体其他部位碰触外部接口,防止静电损伤

网友:
    测试时先将转接头/衰减器/测试线缆接好,再通入信号;测试完毕后先断开测试信号,再取下转接头/衰减器/测试线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