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线路板的耐温有多大?

楼主(2022-02-10):
fpc柔性线路板的耐温有多大?

网友:
FPC柔性线路板能耐高温280度,大约1小时。

网友:
FPC排线用到的表面处理工艺一般是沉金,偶尔有防氧化。此外,还有镀锡喷锡等工艺,但FPC耐温一般在280摄氏度以下,而喷锡时会有30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而且锡膏硬度较小,所以也很少采用。FPC一般是长条形的,两端设计成可插拔的针状,可直接与连接器相连或焊接在产品上。中间一般为线路,因为FPC排线都需要一定的柔韧性,因此,基材一般是用压延铜,耐曲折,柔韧。

网友:
280degree以内都可以。但正常使用建议不小于-20,不高于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