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性整改有那些方法?

楼主(2022-02-10):
电磁兼容性整改有那些方法?

网友:
减弱干扰源

网友:
改善地线系统

网友:
最为广泛的是改变地线结构及电线电缆的分类整理的方法,这些方法不仅节约成本,而且是最有效的整改方法。屏蔽虽然会增加成本,但是其所起到的屏蔽效能有时是其它方法无法媲美的。所以,在实际的整改中应以改变地线结构、电线电缆的分类整理、屏蔽的方法为主,以其它方法为辅

网友:
在开关电源当中还有X Y电容

网友:
措施包括泄流、均压、接地、屏蔽和隔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