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整流电路分析

楼主(2022-02-10):
这个用于整流的二极管

M7放在箭头左边(R2与稳压管之间)或者右边(稳压管右侧,图示位置)对于12V稳压效果都一样, 对吧!?

网友:
D1稳压管(ZMM12)必须有1mA电流回路,才能有稳压作用。显然上图不能稳压12V。图中ZMM12的1脚接地才有稳压作用。,

网友:
不一样,放到左边的话电阻的压降会影响稳压效果,输出电压变高.

网友:
效果很不一样。D1的作用是双向限幅,它使得箭头所指节点得到50Hz近似方波波形,相对于LIN节点方波的顶部电位大约+0.7V,底部电位大约-12V,并具有一定负载能力。如果D2放到箭头左面,电路就变成了对C1的半波整流,稳定状态下CE1上的电压接近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