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软件间原理图相互转换【1】

楼主(2022-02-10):
EDA软件间原理图相互转换【1】
EDA365原创     作者:毛忠宇老师

      不怕技多不压身,就拍技不如人,工程师学会的工程知识越多,在职场上竞争力就会越强。在不同的项目间、不同公司、不同平台间经常会遇到工具EDA间的原理图的转换需求,如某项目A在需要在EDA平台A上设计,而手上可参考材料的原理图是另一个EDA平台B的,这时要拷贝一部分相同的功能就极不方便,最“笨”的方法是一步一步地“重画”,如果能实现不同EDA平台间原理图的转换,这将不但会大大减少重复工作时间的同时,还可以减少重新画原理图时的人为疏忽而引入的错误。本系列文章将会介绍不同主流的EDA平台(altium Designer、Logic、mentor DxDesigner 、orcad(Design Entry CIS)、HDL(Design Entry HDL)间的原理图转换方法与过程步骤,提出在转换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及对转换的结果进一步优化的建方议。

1、ORCAD原理图转成AD原理图

下面通过如图【1】所示的原理图的转换,来详细阐述ORCAD转AD的步骤

图1   ORCAD原理图
1.1 AD软件导入
1)打开AD软件(18版本),在主界面中执行菜单命令【File】 →【Import Wizard】,如图【2】所示。

图2   执行Import命令
2)弹出导入对话框,单击【Next >】按钮,如图【3】所示。

图3   Import Wizard对话框
3)弹出如图【4】所示的对话框中,选择【Orcad Designs and Libraries Files】选项,单击【Next >】按钮。

图4      选择导入文件的类型
4)单击【Add】按钮,选择需要转换的文件,单击【Next >】按钮,如图【5】所示。

图5   选择ORCAD原理图文件

5)弹出的导入库文件的对话框中,不用选择,直接按【Next >】按钮,进入下一步,如图如图【6】所示

图6   导入库文件
6)在弹出的报告选项中,按默认的即可,单击【Next >】按钮,如图【7】所示。

图7   报告选项

7)在弹出的原理图一般选项对话框中,按默认的单击【Next >】按钮,如图【8】所示。

图8   转换器件矩形框选项

8)在弹出原理图页选项中,这里是Title、pin-to-pin等设置的,可以根据需求进行修改,一般按默认即可,单击【Next >】按钮,如图【9】所示。

图9   原理图页选项
9)在原理图弹出的参数与网络连接选项中,按默认的单击【Next >】按钮,如图【10】所示。

图10  原理图参数与网络选项
10)选择输出路径,单击【Next >】按钮,如图【11】所示。

图11  输出路径选择
11)原理图转换完成,如图【12】所示。
图12  转换到AD软件的原理图文件
从以上的步骤是不是是发现过程清楚简单?下面接首介绍AD原理图转成ORCAD原理图的过程。

2、 AD原理图转成ORCAD原理图

AD转ORCAD下面通过2种方法来阐述转换过程
2.1【方法1】AD原理图直接另存为ORCAD的原理图
1)打开AD原理图的工程文件,如图【13】所示,鼠标移动到【.PrjPcb】文件处,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栏中选择【Save Project As…】。
图13   工程文件另存

2)在弹出的【Save】对话框中选择【Export OrCAD Capture Design】,如图【14】所示,点击【保存】按钮开始转换。
图14  保存为ORCAD的格式

3)转换过程中弹出如图【15】的对话框,选择第一个选项,按【OK】键。
图15  重复的符号库选择对话框
4)转换完成,在保存的路径下生成一个【.DSN】的ORCAD原理图,如图【16】所示,这个原理图只能用16.2以下的版本打开,如果使用高版本要先用16.2的开保存后,再用高版本才可以打开。
图16  ORCAD原理图文件

2.2 【方法2】ORCAD软件导入AD原理图
1)打开AD软件的原理图,将鼠标移动到【.SchDoc】文件处,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栏中选择【Save As…】,如图【17】所示
图17  原理图文件另存

2)在弹出的【Save】对话框中选择【Advanced Schematic ascii】,如图【18】所示,点击【保存】按钮。
图18  保存为ASCII格式的

3)按上面两个步骤,将所有AD的原理图页都保存为为ASCII格式的文件。4)打开ORCAD软件,执行菜单命令【File】 →【Import】→【Altium  Schematic Translator】,如图【19】所示。
图19  导入AD原理图命令

5)在弹出的转换对话框中,【PrjPCB File:】处选择AD的工程文件,【Output Directory:】选择要输出的路径,点击【Translate】按钮开始转换,如图【20】所示。
图20  转换对话框

6)转换完成,在输出的路径下生成一个【.DSN】的ORCAD原理图文件,如图【21】所示。
图21   ORCAD原理图文件

出品|EDA365
作者|毛忠宇老师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
    重新画太麻烦了

网友:
    这要是不能互转就要了老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