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开关动态负载线轨迹的问题

楼主(2022-02-10):
在电源书上晶体管开关原理章节学习中 ,

书上写当接电感性负载时,负载线大致轨迹是如图

开关导通ABC,开关断开是CDA。虚线是熟悉的纯电阻负载线,也就是稳态。

但对于开关导通时,轨迹 A->B->C ,其中B->C这一段看不懂。

我以为是会近似水平B到C,但为什么是近似S形轨迹(红色这段)?

网友:
这个现像必须考虑电感 Lc 和电阻 Rc 的分布电容才能够得到解答。单纯考虑电感 Lc 和电阻 Rc ,无法解释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超过 Ics。

网友:
    应该是电感充放电过程形成的S曲线。

网友:
    三极管进入饱和之前比之后有较高Hfe,所以Ic会高过Ics。

网友:
    `132`121`2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