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打开显示这个页面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2-02-10):
    altium designer打开显示这个页面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看起来像没有找到0603的3D文件。关掉或设置一下不显示3D图形试试。设置里边取消打开是显示错误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没有找到0603的3D文件。关掉或设置一下不显示3D图形试试。设置里边取消打开是显示错误的选项

请问在那关闭3D显示啊?我shift+z关了还是打不开

网友:
    下边两个地方 你改一下看看吧,如果不行就恢复默认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