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4.2V升降压到0-50V

楼主(2022-02-10):
锂电池4.2V升降压到0-50V,最大输出电流50mA电压可调(用数字电位器或者机械电位器)。有没有合适的升降压芯片推荐

网友A:
LM5155 Two Stage Boos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5155 Two Stage Booster

你好  这个是连续可调的吗 输出  这个是TI的物料太贵了 不知道国产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个是连续可调的吗 输出  这个是TI的物料太贵了 不知道国产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方案

你的規格有一點不太合理,輸入是 4.2V 輸出卻要 0V ~ 50V。

Two Stage Booster 和用兩顆升壓芯片,分兩階段升壓是一樣的道理。

你也可以找兩顆芯片分兩段升壓,先 3V 到 12V、然後 12V 到 50V。(輸出範圍就大約 14V ~ 50V,看選用芯片的能力。)

能到 12V 的升壓芯片可能還好,但能到 50V 的升壓芯片不多,所以你也沒太多選擇。

至於輸出電平都靠反饋電阻調整,如果能接受手動調整,你找顆可變電阻轉一轉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个是连续可调的吗 输出  这个是TI的物料太贵了 不知道国产有没有合适的芯片方案

芯龍(XL Semiconductor)XL60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規格有一點不太合理,輸出是 4.2V 輸出卻要 0V ~ 50V。

Two Stage Booster 和用兩顆升壓芯片,分 ...

用电阻不灵活啊  要实时可调  数字电位器应该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規格有一點不太合理,輸出是 4.2V 輸出卻要 0V ~ 50V。

Two Stage Booster 和用兩顆升壓芯片,分 ...

这么不合理?这是开发的要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不合理?这是开发的要求啊

那你就試試看有沒有芯片能滿足你?

有的話再分享一下!

网友:
建议直接4.2V升压AC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