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模拟电压做模数转换,该电压可能达到10v,用什么adc比较好?

楼主(2022-02-10):
采集模拟电压做模数转换,该电压可能达到10v,用什么adc比较好?或者有什么其他办法。将采集的电压先做分压处理?谢谢。

网友:
先分压,再采集,具体ADC选择看你的检测精度了

网友:
处理一下,在测量

网友:
这个好办吧?先用电阻分压,再用运放放大、整形输出啊。

网友:
加一个光耦进行转换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