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F4360-0锁相环已经锁定为什么没有输出?

楼主(2022-02-10):
我正在用ADF4360-0这个芯片做一个2.45G的射频FPGA上电配置之后,muxout脚输出全部正常,但是RFOUT没有信号,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
    先改成典型电路测试一下

网友:
    2个输出端需要链接50欧姆电阻为负载,周围电阻电容可以调节谐振频率,展宽频率需要在电感并联电阻,才能够达到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