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为什么经常出现多条平行的线?

楼主(2022-02-10):
书上都是说应该避免平行导线否则会干扰,但是在多数PCB图中,比如集成电路和其他连接都是有时候六七条导线平行,而且相隔很近的

网友:
平行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全都做成不平行的,那么整个图就会很大,造成空间浪费,成本增加。另外现在数字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很强,只要平行走线小于2英寸问题不大。

网友:
如果直流电平信号,线与线之间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如输入端与交流信号,会产生问题,这要看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