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离型膜转移到FPC线路板上的硅油去掉?

楼主(2022-02-10):
如何将离型膜转移到FPC线路板上的硅油去掉?

网友:
看大张还是单pcs。大张可以过表面处理(喷砂、微蚀等),对比EDS硅含量。

网友:
如果被硅油污染,手工棉签沾酒精擦拭吧。

网友:
线路板在和离型膜压合时,硅油会转移到线路板上,而导致结合度不好,所以需要把产品表面的硅油完全清洗干净后,才能进行一步工艺。而又不能对线路板的损害,硅油是一般普通的清洁剂无法清洗的。

网友:
柠檬酸水浸泡3秒左右,然后过超声波。返工后可以用Mark笔在板面上写字,要是字能正常成形,就OK了。

网友(2022-06-20):
过一次碱洗,如果担心保护膜发白,可以过酸洗,再加等离子清洗一次,就基本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