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的拆焊方法,都有什么?

楼主(2022-02-10):
    电子元器件的拆焊方法,都有什么?

网友:
    电烙铁直接拆卸元器件
管脚比较少的元器件中,如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等具有2~3 个管脚的元器件,可用电烙铁直接加热元器件管脚,用镊子将元器件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