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EDA软件原理图之间相互转【5完结】

楼主(2022-02-10):
不同EDA软件原理图之间相互转【5完结】
EDA365原创     作者:毛忠宇老师

前面系列文章已介绍了:
1.AD原理图与orcad原理图之间的互转
2.AD原理图与LOGIC原理图之间的相互转换
3.ORCAD原理图转成LOGIC原理图
4.ORCAD与mentor DxDesigner原理图间的相互转换等方法与步骤
本次将介绍【LOGIC原理图转Mentor DxDesigner】详细方法与步骤,以及对前面的各种方法在原理图间的转换时遇到的问题进行总结与建议【转换常见问题与修改】。

1   LOGIC原理图转Mentor DxDesigner

1.1 DxDesigner导入
1) 新建一个原理图工程文件,在DxDesigner主界面,执行菜单命令【File】 →【New】→【Project…】,如图【1】所示。
图1      新建工程命令
2)弹出新建工程对话框,如图【2】所示,在【Name】处输入工程名,【Location】处选择工程的路径,【Central Library Path】选择一个的中心库(如果没有中心库,要先新建一个),点击【OK】按钮。
图2   新建工程对话框
3)导入LOGIC原理图,执行菜单命令【File】 →【Import】→【pads】,如图【3】所示
图3      导入PADS命令
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Add…】按钮选择LOGIC的原理图文件,其他按默认即可,点击【Translate】按钮开始转换,如图【4】所示。
图4      导入LOGIC对话框
5)完成转换后的效果如图【5】所示
图5      转换后的原理图
2       转换常见问题与修改

2.1常见问题

由于各种软件之间的差异,转换过来的原理图存在比较多的问题,常见的问题如下:
1) 封装名称错误:转换过来的原理图与原软件的封装名不一致或者缺失。
2) 层次原理图问题:原软件使用了层次结构,现版本软件不识别等。
3) 页连接符问题:页与页相连的网络符号,转换后没有正确匹配。
4)网络连接节点问题:转换后线路的连接节点丢失。

2.2 修改

转换过来的原理图存在这么多不可预知的问题,如果一页一页检查显然非常的慢,不能快速定位问题点。下面介绍一种比较高效的方法--网表比较法。在原软件与现软件产生同一种格式的网表进行比较差异
1) ORCAD原理图产生网表:打开ORCAD的原理图,执行菜单命令【Tools】 →【Create Netlist…】,如图【6】所示。
图6   产生网表命令
在弹出的【Create Netlist】对话框中选择【Other】选项卡,【Formatters:】选择【orTelesis.dll】格式的网表,其他选项按默认,单击【确定】按钮,完成网表的创建,如图【7】所示。
图7   ORCAD产生网表
2) AD产生网表:打开AD的原理图,执行菜单命令【Design】 →【Netlist For Project】→【Telesis】,如图【8】所示。
图8   AD产生网表
3)打开2个软件产生的网表比较其中的差异(可以使用EXCEL表格或者工具比较),这样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转换后的原理图哪里不一样,如图【9】所示,找到不同之处进行修改。
图9   两个软件产生的网

出品|EDA365
作者|毛忠宇老师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
能互转最好了,不然还得重新画,太麻烦了

网友:
EDA软件可以互转,不知道要省多少事

网友(2022-03-25):
    原理图能互转,PCB文件能互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