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霍尔元件是P型还是N型半导体?

楼主(2022-02-10):
    怎样判断霍尔元件是P型还是N型半导体?

网友:
    主要依靠导带电子导电的半导体称之为N型半导体,也即是电子型半导体。主要依靠空穴导电的半导体称之为P型半导体,也即是空穴型半导体。

网友:
    主要依靠导带电子导电的半导体称之为N型半导体,也即是电子型半导体。主要依靠空穴导电的半导体称之为P型半导体,也即是空穴型半导体。
    用左手定则,磁场方向穿过手心,四指方向为电流方向,拇指为电场方向,拇指指向负电荷一侧,此时为P型半导体,空穴型.若方向正好相反,则为N型半导体,也是电子型。
    半导体指常温下导电性能介于导体与绝缘体之间的材料。半导体在集成电路、消费电子、通信系统、光伏发电、照明、大功率电源转换等领域都有应用,如二极管就是采用半导体制作的器件。无论从科技或是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半导体的重要性都是非常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