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小问题,还请不吝赐教

楼主(2022-02-10):
问题的模型因为是变形后的,所以不好建立,主要是数据不好测量,于是就建了一个变形前的模型,然后给定位移等约束后slove完成,得到变形后的样子,现在想使用变形后的模型作为新的模型怎么操作

网友:
UPGEOM, FACTOR, LSTEP, SBSTEP, Fname, Ext, --
利用前一步求解得到的位移值更新有限员模型得到变形后的新的位置
Factor 位移因子 当将位移增加到坐标值上时用来乘以位移,调节坐标改变的幅度,取1.0表示用前一步计算的到的节点位移的值来更新有限元模型的几何位置。默认值为1.0
Lstep 指定哪个荷载步的位移值被引入,默认为最后一个荷载步
Sbstep 指定哪个子步的位移值被引入,默认值为最后一个子步
Fname 文件名和路径(最多容许有248个字符,包括指定路径所必须的字符如\).默认的路径为工作路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用248个字符来命名这个文件。
这个域必须有值 (至少要有文件名,不能全部默认,路径可以采用默认路径,文件名不能省略)。
Ext 文件扩展名(最多8个字符)
扩展名必须时结果文件的范围
―― 非使用域

网友:
建议你用Proe来建模(如果图型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