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电流mos管,为什么芯片有大小

楼主(2022-02-10):
同样电流mos管,为什么芯片有大小,区别也是比较大的,应用功能上有哪些区别

网友:
把芯片制作在紫铜散热片上面和制作在氧化铝陶瓷上面导热系数不同,芯片大一些对于热扩散有利。其他具体情况需要查看其参数,比如作为功率放大管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芯片需要大一些,作为开关管,工作在开关状态,芯片可以小一些。

网友:
电流相同,但制造工艺不同,而且耐压不同,则使用的材料不同,芯片大小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