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的哪个部分存放烧写的程序

楼主(2022-02-10):
不论用JTAG,还是AS方式,都将把程序烧写进FPGA中,我想问的是程序存储在FPGA的哪个部分

网友:
用JTAG方式烧写后,已经在FPGA中没有存储了,相当于这时候已经对FPGA做了编程,断电后FPGA需要重新烧写才能用。通常可以用把image烧到FPGA外部的spi flash中,上电后自动烧到FPGA中。
好像记得spartan系列也有内部带有spi flash了。

网友:
jtag是直接将sof文件下载到fpga中
as是将pof文件下载到prom里(altera自己出的加载flash),然后在上电的时候由fpga自己加载
至于你说的程序是存储在fpga的哪个部分,实际上通俗来讲,你的程序存储在整个fpga内部,包括所有的门连线,总线连线等等都是直接由你的程序控制的

网友:
    你所谓的程序是整个FPGA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