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个电路led不亮?

楼主(2022-02-10):
为何这个电路led不亮?求帮忙

网友:
    开漏输出,怎么会亮

网友:
    4脚没有接地,8脚也没有接电源,输出接个上拉,这个比较器是开漏输出的。

网友:
    运放都没有接电源,哪来的输出电压

网友:
过年前有一个人也问了这么问题,不会还是你吧。

网友:
    运放没电,用爱发电啊

网友:
    1. 供电没接好。  2.比较器的参数设置也不对.

网友:
    1.供电问题;2.比较器输出为开集输出,需接上拉电阻,提供驱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