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win10 x64 安装 pads vx2.10 失败 ?

楼主(2022-02-10):
请教下,win10 x64 安装 pads vx2.10 失败 ?

部分错误截图如下:

以前安装在 win10 x64 系统上是没有问题的,貌似自从安装了 win11 x64 后,再回过来安装在 win10 x64 系统上时就不行了。

1. 如果是安装在 win11 x64 系统上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只是 win11 系统电脑运行比较慢

网友A:
有没有卸载重装,怀疑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卸载重装,怀疑软件问题

    系统都已经重新安装了好几遍,结果都是一样的,
    如果使用 win11 x64 的系统,再安装 pads vx2.10 是没有问题的

之前使用 win10 x64 的系统安装 pads vx2.10 也是没有问题的,貌似自从安装了 win11 之后再安装 win10 ,再安装 pads vx2.10 时就会提示错误了,

    现在我安装 win10 x64 的系统,安装 pads vx2.6 版本貌似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唯独 pads vx2.10 不能够安装,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零件庫解壓縮問題,是不是零件庫沒刪呢??

    我整个系统都重新安装了,你说的这个可能应该不大,因为我 安装的 pads vx2.10 在安装时都是重新解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