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快捷键设置

楼主(2022-02-10):
AD的快捷键怎么设置

网友A:
TAA 设置自动标记原件位号

AR 设置元件向右对齐

AL 设置元件向左对齐

MS 移动所选择

CO 错误报告设置

CTRL + w 设置电气线

PL 普通线// 一般是 机械层的

PN 添加net label

TG 打开封装管理器

PDL 普通区分线

CTRL +M 测量 shift +c 关闭测量线

TU 更新原件改动到设计

EA 特殊粘贴

EFC 设施参考点

 DK 打开叠层管理器

CTRL +Q 更改显示单位 单位换算 mil 转mm

AP 定位器件文本

RP 测量边缘距离

EOS 设置参考原点

DC 新建网络类

EJA pcb设计时跳回原点

DSD 设置为板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A 设置自动标记原件位号

AR 设置元件向右对齐

AR 设置元件向右对齐

AL 设置元件向左对齐
这两个快捷键我用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