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应用程序一般存放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2-02-11):
    单片机的应用程序一般存放在什么地方?

网友:
    准确的说是FLASH里。FLASH大小也是单片机的一个重要数据。常见的变量放在RAM中,调电后数据会丢失,所以变量是要赋值的。有些高档单片机将程序放在FLASH中,上电时再将程序移入RAM,这样运行时程序在RAM中运行,可以加快速度。

网友:
    现在都是放FLASH里面的,上电后程序将全局变量导入RAM,然后取指令,一条一条执行

网友:
    程序存储器 现在大多是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