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输出100V 138KHZ的方波信号源,如何设计?

楼主(2022-02-11):
我想先产生一个小电压,138khz的信号,再把电压放大到100V,请问这样如何做。或者有其他思路也可以,请帮帮我,谢谢!

网友:
用功率MOS管,D极接100v电压(实际得去掉管子压降),开关信号用138khz的小电压方波信号

网友:
信号发生器加高压放大器呀

网友:
反激式电源的原理

网友:
同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网友:
555加三极管或MOS管和变压器可以满足你做逆变器的条件;(没有100V想要100V)
555加三极管或MOS管可以满足你高压方波的条件。(有100V想要方波)
注意管子要满足电压、电流等参数
具体电路网上应该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