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的pcb中不能连续拖动元件

楼主(2022-02-11):
每次拖完元件后鼠标就会变成十字光标,必须点右键把光标取消了才能继续拖动元件,这样每次都要点次右键,蛋疼的很,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设置的么,不让出现光标,可以连续拖动元件。谢谢

网友:
没有啊   用鼠标左键对准元件按住拖动就行了,放手就恢复了啊   不知道你说的是怎样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软件冲突了

网友:
我之前是跟有道词典冲突了,把它关了就行了

网友:
用Move移动命令试试,不要直接拖动器件

网友:
新版的AD 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拖动费力,一拖元件竟然连走线都变了,原来的版本不会这样的,不知哪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