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拼板之间的V型槽一般的切割要求是多少?

楼主(2022-02-11):
PCB板拼板之间的V型槽一般的切割要求是多少,我们公司采购的PCB在分板时经常出现分板是损坏的现象。所以想请教一下。

网友:
V的标准时,槽深要大于0.25MM,角度要大于等于30度,保留板的厚度不能超过1.5MM

网友:
你说的损坏应该大部分是铜箔断,那样很可能不是供应商做的问题,而是板子设计的问题,铜箔要距离槽至少要0.75MM以上,最好是1MM

网友A:
如果你的板比较脆的话就1/3板厚就OK,如果不怎么脆一般就是在1/2的板厚就OK了.

网友:
一般电路板厂的开槽刀尺寸都不一样,所以拼板前最好咨询一下制板公司,或者干脆让他们给你完成拼版的工作。

网友(2022-04-01):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板比较脆的话就1/3板厚就OK,如果不怎么脆一般就是在1/2的板厚就OK了.

正解!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