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和PCB有什么具体区别?

楼主(2022-02-11):
FPC和PCB有什么具体区别?

网友:
PCB一般用FR4做基材,也叫硬板,是不能弯折、挠曲的

网友:
FPC一般用PI做基材,是柔性材料,可以任意进行弯折、挠曲

网友:
PCB一般应用在一些不需要弯折请要有比较硬强度的地方,如电脑主板、手机主板等;FPC一般营运在需要重复挠曲及一些小部件的链接,如翻盖手机翻盖弯折的部分、打印机链接打印头的部位、各种模组